[求助] LVS Incorrect nets問題

楼主(2025-03-14):
各位前辈们好,目前在做LVS的阶段,在Incorrect Nets里面发现,
有很多是LAYOUT有的Nets但SOURCE却没有,
后来去看很多都跟STD CELL有关,想请问是我在ICC2的write_verilog有什么参数没有加吗,
还是有可能是什么地方没有注意到,因为是第一次做LVS,有很多不懂的地方,
还请各位前辈们批评与指教,谢谢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Layout    Source         Component Type

    ------    ------         --------------
Ports:             65        67    *
Nets:           13457     13458    *
Instances:        298       298         M (4 pins)
                12928     12928         MN (4 pins)
                12779     12780    *    MP (4 pins)
                186       186         R (3 pins)
                227       224    *    D (2 pins)
* =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.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INCORRECT NETS
DISC#  LAYOUT NAME         SOURCE NAM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419    Net X27/X12979/6          ** no similar net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420    Net X27/X12979/14         ** no similar net **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421    Net X27/X12979/7             ** no similar net **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A:
你检查一下你的版图是否有电路同一根线你没连上,同名的多个label打完,LVS的option设置是否connect by nam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检查一下你的版图是否有电路同一根线你没连上,同名的多个label打完,LVS的option设置是否connect by nam ...

我同名的多个label有在名称后面加:
这样还有需要在LVS的option设置是否connect by name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同名的多个label有在名称后面加:
这样还有需要在LVS的option设置是否connect by name吗
...

这个我没试过诶

网友B:
网表里对于std cell pin 的连接都定义全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网表里对于std cell pin 的连接都定义全了吗

你好,后来我发现是在IO PAD连接有地方段开,所以导致有问题,感谢你的帮忙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我没试过诶

你好,后来我发现是在IO PAD连接有地方段开,所以导致有问题,感谢你的帮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