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O PAD面积没算如black box中

楼主(2025-03-14):
各位大佬,小登在顶层就把IO PAD套进去了,进行DC时候,为什么这些IO PAD没有算入面积呢,使用的是compile_ultra命令,然后io的db库也link进去了,顶层是把我的设计和IO例化合在一起的,都没问题。

我把clk和rst_n设为set_ideal_network

这样在netlist里面

这两个端口没有被优化掉,但我其余的端口都被替换成了BUFX20。

求问大家这个怎么解决

网友A:
加上dont touch应该就行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上dont touch应该就行吧

是这样的,加了确实有面积,但并没有表示为black box的面积,奇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