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请教一下做ATPG的时候,单个IP做的时候很轻松,集成到顶层之后,死后推不出来,为什么

楼主(2025-03-14):
楼主在做dsp单个推ATPG的时候还是比较轻松的,不要求testcoverage,差不多3个小时内,最后可以达到45%的覆盖率,但是把它放到顶层之后,推ATPG要花好长的时间,已经推了两周还是推不出来,最后就只是report还有很多AU,建议调整abort_limit,楼主尝试将其调整至1000,2000(单个推时仅设置为100,200)还是不行,求教一下各位大佬,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?要怎么解决呢?

楼主:
dd,有没有大佬指教一二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dd,有没有大佬指教一二

没有任何报错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任何报错吗

没有,会报warning:pattern creation aborted; reason :too many faults still abort

网友B(2025-04-15):
顶层不应该是retarget吗? 为什么还要重新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顶层不应该是retarget吗? 为什么还要重新推

因为模块级没有做wrapper,到了顶层就需要重新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因为模块级没有做wrapper,到了顶层就需要重新推

请问设计时怎么做这个wrapper?我现在有个反向的电路。模拟顶层  不知道怎么推这个pattern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因为模块级没有做wrapper,到了顶层就需要重新推

整个design太大了吧,导致没法往下走。

网友(2025-05-29):
引用 网友A:
请问设计时怎么做这个wrapper?我现在有个反向的电路。模拟顶层  不知道怎么推这个pattern
...

这个 Wrapper 是在底层串 Chain 的时候,使用 analyze_wrapper_cells,Tessent 工具可以直接推出来,该在哪个地方插 dedicate Wrapper cells,哪个用 share Wrapper cells

网友C:
建议插 Wrapper,不然就算能产生,Pattern 也会特别多,成本就上来了

楼主(2025-07-14):
引用 网友B:
顶层不应该是retarget吗? 为什么还要重新推

请教一下,做retarget 的时候,包wrapper是不是需要确保scan in 和scan out都需要直接trace到顶层呢?另外wrp in 和wrp out 同理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建议插 Wrapper,不然就算能产生,Pattern 也会特别多,成本就上来了

请问一下,我试了用dc插wrapper,但是之后用tessent推ATPG的时候,设为internal mode,对于时钟和复位应该怎么约束呢?感觉如果要做retarget是不是最好从头到尾都用tessent?之后用tessent试着插了一下wrapper,似乎没有dc灵活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一下,我试了用dc插wrapper,但是之后用tessent推ATPG的时候,设为internal mode,对于时钟和复位应 ...

我没用过 DC 插 wrapper,tessent 工具是直接自动识别插的,可以指定哪些 ports 不插 Wrappers,时钟和复位的约束可以参考一下 tessent 的官方文档,印象中 Tessent™ Shell User’s
Manual 里面有相关的 sdc 建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