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自举开关仿真时,cadence fft仿真底噪大

楼主(2025-03-14):
如图所示,差分结构自举开关仿真时,采用256点的fft,底噪很大,但是波形还可以,求助各大神

网友:
点太少了

楼主:
您好,我跑了一个1024个点的,感觉底噪还是偏大,我在网上看到做FFT分析时,需要对tran仿真的output step进行一个设置,我的采样率是100M,仿真设置中step和ma'x,不知道是否正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我跑了一个1024个点的,感觉底噪还是偏大,我在网上看到做FFT分析时,需要对tran仿真的output step ...

start time别从0开始   往后多延点

网友:
采样周期数/采样点数=信号频率/采样频率,且分子分母互质保证相干采样,如果做不到严格互质就加窗滤波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保存的数据位数不足导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