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,想问问各位大佬,最上面的P管为什么饱和不了

楼主(2025-03-14):
小弟根据教程上面的步骤设置好偏压之后对偏压进行调整直到Vth基本不变,但是发现最上面的两个PMOS,m0和m1怎么也不能饱和,工作电流也比预期的更小一些,请问我这样是出了什么问题呀?

网友A:
电流的话,你应该是用一个 idc ,通过电流镜给尾电流管提供偏置电流。而不是单纯的给个Vgs,这样你尾电流不稳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流的话,你应该是用一个 idc ,通过电流镜给尾电流管提供偏置电流。而不是单纯的给个Vgs,这样你尾电流不 ...

感谢回复!我就是照着实验指导书上搭建的,所以直接用电压偏置会很麻烦,用电流镜更好是吗?因为我是初学者现在只学完了基础课,刚刚开始照着指导书搭电路,对很多知识点都还不太了解,恳请前辈多多指教,非常感谢!

网友:
这电路都是错的 你这全差分没有共模负反馈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