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 analogLib库中vsource源的相关问题

楼主(2025-03-14):
virtuoso analogLib引出vsource,随后选择source type为exp后续rise time start、rise time constant、fall time start、fall time constant应该如何设置?我目前的需求是希望能够生成一个“555定时器作为多谐振荡器应用”时的比较器输入信号,因此希望这个源能在1/3VDD~2/3VDD之间反复以某种频率充放电(占空比可调,类似多谐振荡器),但是自己设置的条件和输出波形完全不一致,xxx time start我填的是一个周期内实际充放电开始时间,xxx time constant填的就是充放电对应的时间常数tao(大小为充放电路径的R*C),但输出波形非常奇怪,求各位大佬解惑,图我附在下面了。图1、2为vsource和变量相关设置,图3为555多谐振荡器应用的部分原理计算,图4为输出波形。

vsource设置界面

vsource设置界面

仿真变量设置界面

仿真变量设置界面

555多谐振荡器部分原理

555多谐振荡器部分原理

vsource实际输出

vsource实际输出

楼主:
输出波形问题1:为什么无法充到我所设置的2/3VDD(10V)?
输出波形问题2:为什么放电的时候在最后部分突然不按照时间常数放电了?是否是因为我设置了rise time start为0,所以直接复位到了1/3VDD然后重新开始充电?
针对这两个问题如果我希望得到1MHz(Ttotal=1us),充电占空比为2/3(也即T充电=2/3Ttotal),充放电的对应电压最高为2/3VDD最低为1/3VDD,应该如何设置来获得这个波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