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cadence的voltus如何看瞬态状态

楼主(2025-03-14):
在仿真中设置了tran 仿真,在voltus中看到的还是和设置直流后仿真一样的显示,请教一下如何选择各个时间端的layout,谢谢

楼主:
是在IR drop情况下的

网友:
voltus的设置也分动态静态

网友(2025-05-23):
可以把脚本截个图,现在不知道你是怎么跑的
顺便有人知道voltus动态仿真的时候电流是从哪里得到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