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读取TXT文件的skill脚本

楼主(2025-03-14):
小弟是初学者,希望从文本文件中,读取大量坐标和label数据,具体如下,然后用dbcreatelabel命令添加label。请问从文本文件中读取数据的skill脚本如何实现

label0 x0 y0 layer sublayer
label1 x1 y1 layer sublayer

网友A:
inPort=infile("fileName")
when(inPort
    while(gets(nextLine inPort)
        labels=parseString(nextLine)
        label=nth(0 labels)
        x=nth(1 labels)
        y=nth(2 labels)
        layer=nth(3 labels)
        sublayer=nth(4 labels)
        ......
        dbCreateLabel(...)
        ......
    );end while
    close(inPort)
);end when

更优写法:
labelsList=tconc(nil nil)
inPort=infile("fileName")
when(inPort
    while(gets(nextLine inPort)
        tconc(labelsList nextLine)
    );end while
    close(inPort)
);end when

unless(cadr(labelsList)
    labelsList=cdar(labelsList)
    foreach(labels labelsList
        labels=parseString(labels)
        label=nth(0 labels)
        x=nth(1 labels)
        y=nth(2 labels)
        layer=nth(3 labels)
        sublayer=nth(4 labels)
        ......
        dbCreateLabel(...)
        ......
    );end foreach
);end unless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inPort=infile("fileName")
when(inPort
    while(gets(nextLine inPort)

厉害了,请教下该如何学习skill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厉害了,请教下该如何学习skill?

照着论坛上已有的脚本手动抄,碰到不懂的函数就去skill API FINDER那看说明,抄着抄着就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照着论坛上已有的脚本手动抄,碰到不懂的函数就去skill API FINDER那看说明,抄着抄着就会了
...

,大佬带带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