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求助

楼主(2025-03-14):
如图画圈是我觉得要匹配的部分,不知道准不准确?
然后pmos一个m=16和一个m=1的怎么匹配?(图中右上角画圈部分)
然后源漏到底要不要合并这个问题一直很困扰,有的说合并好有的说不好。本人水平有限,因为本身也没有后访数据,所以只觉得合并确实会省些面积
望各位佬不吝赐教!

楼主:
横线部分也是,然后我现在的认知是共源共珊(电流镜?)需要匹配,不知道这样理解有没有问题?

楼主:
没人嘛这张可能清晰点!

网友A:
m=16的管子是驱动管,M61那个管子M=1的就是一个辅助他的,有M61会更好,没有也能工作,个人感觉不用匹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=16的管子是驱动管,M61那个管子M=1的就是一个辅助他的,有M61会更好,没有也能工作,个人感觉不用匹配 ...

感谢佬!想问问底下框的nmos部分是怎么匹配?按电流镜匹配的那种方式匹配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佬!想问问底下框的nmos部分是怎么匹配?按电流镜匹配的那种方式匹配吗?
...

22,67,84就是电流镜啊,6,7你也可以看成一个电流镜,92跟87,88能匹配的话尽量匹配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2,67,84就是电流镜啊,6,7你也可以看成一个电流镜,92跟87,88能匹配的话尽量匹配吧
...

好的,谢谢您!

网友B:
首先你得理解电路结构才行,从基本的共源共栅电流镜到差分的基础结构到一个block电路的大致功能。就比如这个LDO,最左边IREF基准电流信号进来经过22/67/84这组电流镜复制给差分M85/M86然后再通过M68/M14/M10和M92/M87/M88和M6/M7这三组电流镜产生的放大效果去控制M1(理解成poewrmos)开启输出电流的过程,M61是预留给M1备用的dummy,VFB在外部接反馈,所以两个电阻成比例所以也需要匹配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首先你得理解电路结构才行,从基本的共源共栅电流镜到差分的基础结构到一个block电路的大致功能。就比如这 ...

这俩电阻也需要做叉指匹配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俩电阻也需要做叉指匹配吗

能做就做一下,毕竟这个电阻的作用是输出VOUT的分压VG给差分的一个反馈信号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能做就做一下,毕竟这个电阻的作用是输出VOUT的分压VG给差分的一个反馈信号 ...

我这边之前就光丢一起,有时候电路设计的那俩尺寸都不一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这边之前就光丢一起,有时候电路设计的那俩尺寸都不一致

那是你们设计觉得这里不重要呗,版图跟着设计走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是你们设计觉得这里不重要呗,版图跟着设计走就行了

有时候这里要做温补电阻比例他那个阻值不好放一样尺寸,之前我都让他尽量整相同尺寸再个数上调阻值比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