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后端时序检查时用的完整周期的sdc怎么生成?

楼主(2025-03-14):
综合时,为了给后端留余量,时钟周期都是被打折的,但是后端最终pt时序检查时,需要的是完整周期的sdc,想问下大家这个完整周期的sdc都是怎么生成的?是把dc读入的sdc改成完整周期用pt读入写出来一份给后端?

楼主:
我目前是用pt读入dc写出来的sdc,然后把时钟重新用完整的周期创建一遍,这样做pt写出来的sdc里一般是没问题的,但偶尔好像会丢失一些时钟相关的sdc,比如设置异步的set_clocks_group这种,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异步的set_clocks_group都会丢失,就很奇怪,看看大家这一步都是怎么做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