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25-03-14):
SOT-MRAM蒙特卡洛仿真之后出现这种问题要怎么解决,谢谢各位大佬了

楼主:
这是不是不支持mc的意思哇
听gpt的把模拟次数改为50次后变成这样了

网友A:
似乎仿真就没有开始,一个case也没有进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似乎仿真就没有开始,一个case也没有进行?

就是仿真进度从0很快就跳到50了

网友A:
重启软件,或者换个其他的电路试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重启软件,或者换个其他的电路试试?

已经换过电路了,可以跑蒙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