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跑布局布线时遇到问题

楼主(2025-03-14):
新手上路烦请各位大佬指教!错误信息如下:
Start to collect the design information.
Build netlist information for Cell counter_4bit.
Finished collecting the design information.
Generating standard cells used in the design report.
Analyze library ...
Analyze netlist ...
Analyze timing ...
Analyze floorplan/placement ...
Analysis Routing ...
Report saved in file rpt//route_design.rpt.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 Design Stage: PostRoute
# Design Name: counter_4bit
# Design Mode: 5nm
# Analysis Mode: MMMC OCV
# Parasitics Mode: No SPEF/RCDB
# Signoff Settings: SI Off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Extraction called for design 'counter_4bit' of instances=40 and nets=46 using extraction engine 'preRoute' .
PreRoute RC Extraction called for design counter_4bit.
RC Extraction called in multi-corner(2) mode.
RCMode: PreRoute
      RC Corner Indexes            0       1
Capacitance Scaling Factor   : 1.00000 1.00000
Resistance Scaling Factor    : 1.00000 1.00000
Clock Cap. Scaling Factor    : 1.00000 1.00000
Clock Res. Scaling Factor    : 1.00000 1.00000
Shrink Factor                : 1.00000
PreRoute extraction is honoring NDR/Shielding/ExtraSpace for clock nets.
Using Quantus QRC technology file ...
Updating RC grid for preRoute extraction ...
Initializing multi-corner resistance tables ...
PreRoute RC Extraction DONE (CPU Time: 0:00:00.0  Real Time: 0:00:00.0  MEM: 1562.836M)
AAE_INFO: 1 threads acquired from CTE.
Calculate early delays in OCV mode...
Calculate late delays in OCV mode...
Start delay calculation (fullDC) (1 T). (MEM=1565.85)
Total number of fetched objects 44
AAE_INFO: Total number of nets for which stage creation was skipped for all views 0
Total number of fetched objects 44
AAE_INFO: Total number of nets for which stage creation was skipped for all views 0
End delay calculation. (MEM=1619.49 CPU=0:00:00.0 REAL=0:00:00.0)
End delay calculation (fullDC). (MEM=1601.95 CPU=0:00:00.6 REAL=0:00:00.0)
Writing Netlist "counter_4bit.v" ...
**ERROR: (IMPSYT-6692):        Invalid return code while executing 'run_invs.tcl' was returned and script processing was stopped. Review the following error in 'run_invs.tcl' then restart.
**ERROR: (IMPSYT-6693):        Error message: run_invs.tcl: missing operand at _@_
in expression "(0x0 + _@_)/2".
innovus 1>

error

error

这是我的脚本

这是我的脚本

网友A:
应该是语法有问题,仔细看一下脚本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语法有问题,仔细看一下脚本吧

好的,我试试看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语法有问题,仔细看一下脚本吧

大佬!我好像找到错误 了,但是我不知道咋去改,能帮忙看一下吗

网友A:
你这个里头是叫vdd vss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里头是叫vdd vss吗?

我看PDN.tcl里面创建的是VDD和VSS

网友A:
你把这么一大段命令分开执行,就是先看什么vdd vss,再get他的net,看看问题出在那一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佬!我好像找到错误 了,但是我不知道咋去改,能帮忙看一下吗

12行,你先把这一行的dbGet扒明白了,就能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了,从最里面的dbGet开始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这么一大段命令分开执行,就是先看什么vdd vss,再get他的net,看看问题出在那一步 ...

大佬,这是我分步跑出来的结果,感觉第一步是提取到了,第二步开始就没有提取到了,这是为啥呀

分布测试dbget

分布测试dbget

这是我测试的dbget命令,命令应该没有问题

这是我测试的dbget命令,命令应该没有问题

感觉问题只能出现在标红地方

感觉问题只能出现在标红地方

网友B:
到sWires 能正常返回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到sWires 能正常返回吗

好像到sWires就不能正常返回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像到sWires就不能正常返回了

先不加-p2呢

楼主:
不加P2好像可以得到一些值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不加P2好像可以得到一些值

加上 property 显示内容、检视这些暂存分别代表什么,确认抓取内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加上 property 显示内容、检视这些暂存分别代表什么,确认抓取内容。

好的,我试试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