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这种开关与普通传输门的优缺点?

楼主(2025-03-14):
为什么需要用两个传输门?以及中间的NMOS开关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嘛?相比于普通的传输门有什么优点?缺点呢
我自己的理解:
优点:这种开关的隔离效应会好一点,就是开关的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的效应会减弱一些(是否理解正确);
缺点:导通阻抗增加了,延时也相应的增加。
中间的下拉开关:在开关关闭的时候使中间电位拉到地?
以上为我个人理解,请各位小伙伴帮忙指正以及补充解答

网友A:
理解的没问题。
优点是隔离度更好。
中间的N管就是开关断开的时候把中间那根线的电位拉到地,避免悬空状态不确定的电压造成关断电阻下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理解的没问题。
优点是隔离度更好。
中间的N管就是开关断开的时候把中间那根线的电位拉到地,避免悬空状态 ...

感谢感谢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