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东部工艺的SUBpin口

楼主(2025-03-14):
东部这里如果要加SUB口,应该对应版图的哪个位置,这个不像tsmc的isoring上有专门的sub环

网友:
自己贴两条ptap

网友A:
sub就是p型guardring,具体尺寸看rule要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ub就是p型guardring,具体尺寸看rule要求

了解,感谢

网友:
sub是大衬底吧
iso是N隔离环
isub是iso内的pw电位,如果给pmos单独围了一个isoring,那就要在里面加ptap来提供电位。也可以nmos pmos都放在同一个iso里,这样nmos的ptap可以给pmos的isub提供电位。

网友:
SUB端口,也就是整个芯片的衬底;也就是在你ISO环外面,加个Ptap接SUB电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