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问:110nm哪位大神有经验,差分对怎么做匹配?

楼主:
400资产

110nm哪位大神有经验,差分对怎么做匹配?

是  AABBBBAA   还是  AABBAABB  ?
求助大神,感激不尽!

要是有出处的话,能贴个图最好啦

网友:
ABAB

BABA
类似这种,交叉匹配。

网友:
ABAB
BABA
这种形式理论上来说,当一个干扰源在一侧或考虑应力时,这种匹配方式并不理想。但这只是理论,具体还要看精度要求。从实际出发,我没在网上看到过因为ABAB的匹配形式导致芯片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