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noise separation的使用

楼主(2025-03-14):
noise separation可以看各个器件的噪声密度传函,但是function处有许多选择的函数,不同函数画出的传函不一样,请教各位这些function分别有什么含义?谢谢!

网友A(2025-05-25):
您好,想请教一下您的noise separation结果是怎么调出来的呢,我勾选noise分析里的noise separation后,direct plot form里并没有noise separation的结果,谢谢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想请教一下您的noise separation结果是怎么调出来的呢,我勾选noise分析里的noise separation后,dir ...

可能是版本问题?我也是这样勾选,就有noise separation图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