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O后仿真

楼主:
150资产
各位大佬我在做LC VCO版图后仿的时候,寄生参数如果只提取CC那么VCO就可以正常起振但是如果提取RCCC跑TRAN的时候就无法起振,即使我搭一个很简单的电路都不行,我的跨导大概是最低跨导的接近四倍,请问一下这是哪的问题?下面是我搭建的一个简单电路用来测试的,这么简单的电路都无法起振

楼主:
PS:已经加过initial激励

网友A(2025-03-20):
pmos的width增加到85um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mos的width增加到85um试试

请问一下问什么要增加PMOS的w呢,这样可以减少gate电阻吗,我的Pmos管w长是50u,M是4,应该往哪个方向改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