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gr求助

楼主(2025-03-14):
各位大佬,想问一下为什么没有做补偿的时候ppm可以这么低?并且为什么不是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反而是像高阶补偿后的曲线呢?以及进项高阶补偿反而温漂又变大了呢?我应该怎么调整一阶补偿电路让他变成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呢?其他工艺我做一阶补偿的时候就是直接出现的开口向下抛物线

楼主:
求各位大佬指点

网友A:
楼主还需要把问题描述的再详细一些。楼主发了两张图,哪一张图是做了高阶补偿的?从楼主发的2张电路图来看,电路结构没什么区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还需要把问题描述的再详细一些。楼主发了两张图,哪一张图是做了高阶补偿的?从楼主发的2张电路图来看 ...

抱歉抱歉,第二张图是一阶补偿,我忘记把高阶补偿部分给shift delete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还需要把问题描述的再详细一些。楼主发了两张图,哪一张图是做了高阶补偿的?从楼主发的2张电路图来看 ...

您好 我将里面的电阻由原来的res_np1换为现在的res_pp1后,一阶补偿曲线变为开口向上,二阶补偿和一阶补偿一样也是开口向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