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ain boost提升不了主运放增益

楼主(2025-03-14):
如图,我在跑一个经典的浮动电流源classAB结构,并用折叠共源共栅辅助运放进一步提高增益。
1.不带辅助运放时的主运放增益有115dB,辅助运放单独跑的时候有60dB,为什么拼一起以后总增益就只有130dB了呢。。
2.仿真是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跑的,辅助运放的GBW也放在了主运放GBW与次极点之间,大概8.9M的样子。但相位裕度和增益一个都不对,即便GBW没调好doublet也应该不会影响到低频增益吧?
3.而且接入辅助运放后的总电路,我还看了每个管的工作参数,手算出来的增益也是在170多dB的样子。究竟是哪里出问题了....

楼主(2025-05-08):
问题虽然仍没能解决,但我推测应该是工艺库较差,过压管体泄露电流较大导致的问题

楼主(2025-03-14):
另外辅助运放的正端偏置电压我是直接给的主运放的cascode源端压值。测量gmro与ro手算出来的增益为186dB,难道说是我仿真的方法错了吗。我stb是接在输入与输出之间,也就是单位负反馈的形式。

网友A:
辅助运放增益上限是有限制的,我记得我在哪看到过哦你再找找,另外我想问下兄弟辅助运放的GBW小于主运放次极点,这个次级点是接入辅助运放后的次极点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辅助运放增益上限是有限制的,我记得我在哪看到过哦你再找找,另外我想问下兄弟辅助运放的GBW小于主运放次 ...

你好,我这个次极点是接入辅助运放前的,而且考虑到接入后的寄生电容会影响次极点,我是把辅助运放gbw设计在靠近betaGBW的位置。增益上限的话我再去看看,感谢

网友B:
之前在B站看到一个up讲的挺好,你可以看看能否解决:
增益提升技术: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 ... on.video_card.click
Doublet对运放响应时间的影响: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 ... on.video_card.click
顺便附上这位老师和我自己做的一部分ppt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之前在B站看到一个up讲的挺好,你可以看看能否解决:
增益提升技术: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TL ...

谢谢您,这些我都看过,现在重新调整了我的主,辅运放,相位裕度是正确的。但增益还是提升不上去

楼主:
顶,还有大佬吗。提高float current级的电流,Psub接源级,级联float current,调整辅助运放带宽这些都试过了。结果永远在130dB。但是当我对环路里的辅助运放正端输入接1G电容电阻,仿ac时看辅助运放的增益时是正确的啊。到底是为什么呢,会跟我辅助运放分配的电流过小有关系吗。因为cgg负载太小,只有几十fF...

补充内容 (2025-3-31 22:10):
我用理想运放测出来增加的上限应该在60dB,在测第一级时是对的。但是当我连接上classAB的第二级以后增益就会被压低了,究竟是为啥呢

网友C:
仔细学习一下这篇公众号文案,就明白了。增益自举放大器连接方式对输出阻抗的影响之解惑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仔细学习一下这篇公众号文案,就明白了。增益自举放大器连接方式对输出阻抗的影响之解惑
...

感谢唐老师的回复,这篇文章让我收益匪浅,因为我最开始也是用的单侧提升,不过后面改成了四端反馈。看完后我使用理想运放来替代辅助运放gainboost,在去除第二级classAB结构后我发现第一级确实存在boost上限。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是电路的偏置问题

补充内容 (2025-4-9 09:42):
并未解决,调整偏置电路会使增益在共模范围内存在显著波动

网友D(2025-07-21):
请问这里的电流镜偏置起啥作用?

网友E:
仔细考察你的输出电阻变化,很有可能你的输出端并联上了一个其他的阻抗(如果外接了其他模块的话看看是否额外引入了一个阻抗),这个阻抗相对于gain-boosting后的输出阻抗较小,两者一并联,输出阻抗并不取决于增益自举后阻抗,而是被这个小电阻限制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问这里的电流镜偏置起啥作用?

可以决定右侧浮动源流过的电流,并通过耦合的电流镜提升浮动源上下节点的抗波动能力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仔细考察你的输出电阻变化,很有可能你的输出端并联上了一个其他的阻抗(如果外接了其他模块的话看看是否额 ...

对,后面我换了smic.18仿真是没什么问题的,我猜测是所用工艺的管子体漏电过大,导致DB端看去的电阻远小于print得到的rout了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对,后面我换了smic.18仿真是没什么问题的,我猜测是所用工艺的管子体漏电过大,导致DB端看去的电阻远小 ...

这是什么意思,这个DB端看进去的电阻是什么意思,拉扎维上MOS完整小信号模型里DB端不是只有寄生电容吗?

楼主(2025-08-20):
引用 网友E:
这是什么意思,这个DB端看进去的电阻是什么意思,拉扎维上MOS完整小信号模型里DB端不是只有寄生电容吗?
...

可以看看下面这篇帖子: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980268-1-1.html
       我也是看了他的帖子才从工艺上面考虑的,我用的工艺库过压管的确在过压范围内体电流会激增。所以后面我试着用smic180搭一遍出来的增益结果就偏向正常了。该电路只是简单的作为我的一个课设所以我也没有再细究原理了。。现在仔细想想,如果是过压泄露电流变大的话搭的tb接成buffer形式在正常电压范围内应该是不会受影响的。但两个工艺搭出来的偏差较大也说明工艺库占一定因素。另外,对于您前面提到的“是否是输出端并联了一个额外电阻”,该模块我是单独仿的所以并没有。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:如果去除输出级classAB的话,单测前级gainboost是能起到效果的,测试前级增益+gainboost大概在120dB。而级联上classAB结构后,前一级增益会被衰减到100dB甚至以下。所以衰减是在两级中间发生的,单看现象的话说明后级栅电阻对比前级输出电阻是很小的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可以看看下面这篇帖子: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980268-1-1.html
       我也是看了他的帖子才从工艺 ...

单级达到120dB还接了第二级确实比较少见,直观上来看,假设你的输入管总的gm是10m的话,第一级的输出电阻达到了100M欧姆的级别,但是不知道仿真层面有没有这个栅电阻的影响,一般120dB以上的运放用CMOS的比较少,而且晶体管的栅长比较大,一级就有60dB了,两级加上增益自举增益都奔着150dB以上了,都不会用上增益自举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单级达到120dB还接了第二级确实比较少见,直观上来看,假设你的输入管总的gm是10m的话,第一级的输出电阻 ...

这个单级是已经算上gainboost达到的120dB,不加gainboost前级增益我印象在70~80dB左右(也就是应当提升40-50dB)。而整个二级电路不加gianboost和加了gainboost前后增益为120db和140dB,理论上应该是160~170dB,print管子参数手算的也是160dB,说明衰减是被第二级影响的。指标的话当时课设是参考的几篇AFE的论文,因为他们都使用了gainboost+斩波的结构所以我才用上的。其实我遇到的问题还是蛮多的,前辈也可以看看我另一篇询问帖,在寻找问题的途中我发现偏置管与输出级的vgs对增益也有较大影响,这一问题我就没有细细探究了:关于浮动电流源的偏置疑问 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987219-1-1.html

网友(2025-11-05):
感觉像是cascode管bulk漏电了,试一下直接把bulk接到S端去,应该可以改善

网友:
检查一下cascode管drain 到body的漏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