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PCELL中如何将ROD对象对齐instance中的某个层次

楼主(2025-03-15):
PCELL中如何将ROD对象对齐instance中的某个层次

楼主:
ROD对其的对象在文档中的解释好像只能也是ROD对象,因为不是ROD对象的话没有handle 可以设置,就没有一个参照坐标,所以如果要对其instance(PDK)中的层次只能获取层次的BBOX来获取边界进行对其,但是会麻烦许多,当然如果instance是一个自己做的一个PCELL,那么就可以直接获取其中的ROD对象

网友A(2025-04-27):
引用 楼主:
ROD对其的对象在文档中的解释好像只能也是ROD对象,因为不是ROD对象的话没有handle 可以设置,就没有一个参 ...

61里面对齐pcell某一层的时候会重叠错乱,请问是什么原因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1里面对齐pcell某一层的时候会重叠错乱,请问是什么原因?

可以具体说一下是什么情况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以具体说一下是什么情况吗?

想要Align多个pcell,确定对齐M1并设置间距,apply后pcell都重合在一起并且间距各不相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要Align多个pcell,确定对齐M1并设置间距,apply后pcell都重合在一起并且间距各不相同
...

你这个不是直接用align就行了吗?勾选use reference spacing设置对应层次,以及设置align spacing,不需要用到ROD呀,ROD一般是在pcell代码那里使用,不过我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,因为我自己也用align来对齐很多个单元器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