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密勒效应能不能反过来用?

楼主(2025-03-15):
如题:如果放大器前后各有一个阻抗,可以将它们等效为跨接在输入和输出端的阻抗吗?

网友:
我认为不可以且无意义,首先米勒等效是一种近似,为的是计算出输入或输出,你反过来等效是想干什么,思路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