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pwl源怎么设置

楼主(2025-03-15):
想请教下各位大佬,我如果需要模拟电源上电的过程,这个vpwl源是不是应该设置成一个理想的阶跃信号,如果电源电压为1V的话我这样设置有问题吗,谢谢

网友A:
电源上升没那么快  找个电源用示波器测试波形看看  ms级别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上升没那么快  找个电源用示波器测试波形看看  ms级别把

是的,如果上电这么快,哪ESD的POWER CLAMP几乎就没法设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