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dk安装、pex提取的rules文件

楼主(2025-03-15):
pex提取的时候报错,找不到rules文件,然后我在eetop上看有大佬说是pdk安装的问题,然后我回到pdk安装,它说有“*Cal_RC”的才支持calibre提取pex,但是我看它里面根本没有“Cal_RC”的方式,想问问这种情况是pdk的问题吗,还是我哪一步安装出错了

网友A:
可以去原始的online文件夹里面看看pex/xrc文件夹里面有哪些制程的

楼主:
我是安装这里面的类型,rcx就会有rules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去原始的online文件夹里面看看pex/xrc文件夹里面有哪些制程的

里面的好像都没有rules

网友A:
应该部分有rules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部分有rules文件

find根本也找不到rules

网友:
我这里是部分有的

网友A:
我这里1P8M_5X1z1u是有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这里1P8M_5X1z1u是有的

你的这个也是没有*Cal_RC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