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18ud15/18ud12 MOS器件与1.8V器件工艺上的差异

楼主(2025-03-15):
请教工艺专家,CMOS工艺中18ud15/18ud12 MOS器件与1.8V器件工艺上的异同是怎样的。
栅极氧化层厚度,击穿电压有无差异;
阈值电压,S/D有源区的注入浓度有无差异

网友:
不同家做法不太一样,T的基本就是一样,只是沟道长度不同。

看器件模型参数,几乎完全一样,基本可以得出工艺是完全一套。这个只针对T的来讲。

网友:
PDK手册里可能会有,应该有些差异来着,上次还看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