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【求助】版图如何去除掉mos管自带的Metal1

楼主(2025-03-16):
版图设计中想去掉在mos管上的这些metal1手动打孔,有什么办法吗?求助

网友A:
你要重新打CT孔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重新打CT孔?

对的 有办法吗

网友A:
PCELL改不了应该,一般也不会去改器件版图,实在想改就把版图导出GDS去 ,把这两层GDS LAYER删掉,但这样之后LVS和寄生文件能不能用估计会出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CELL改不了应该,一般也不会去改器件版图,实在想改就把版图导出GDS去 ,把这两层GDS LAYER删掉,但这样之 ...

好的 感谢

网友B:
把Pcell打散删可以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Pcell打散删可以吗

感谢思路 我试试

网友:
快捷键 e ,把Stretch Handle 勾上可以拉伸M1,同时可以改变CT孔的个数。有的工艺可能不行,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