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运放稳定性求助

楼主(2025-03-16):
大佬们,这种相位曲线能稳定不,仿瞬态是没问题的,但是一直从-180开始,改不过来了 屏幕截图 2025-03-16

网友A:
环路断点换一下,找找别的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环路断点换一下,找找别的点

你好,谢谢你的回复,这是一个双环的LDO,两个环路一起仿都是这样的结果,换点的话无法同时包含两个环路了,这种情况您有什么高见吗

楼主:
双环路LDO的仿真,只有两个点可以断开,都是上图这样,换其他点无法包含两个回路了,各位大佬帮帮忙

网友:
瞬态多试试几个条件,负载,阶跃,小信号大信号都看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