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level shift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25-03-16):
如图,一个普通的level shift结构,但我不明白retain的作用是什么?希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

网友:
retain,看名字就是保持么。在retain=0时,两个NMOS开关关断,就是一个普通的Level Shift。Retain=1时,中间两个NMOS开关导通,这时候忽略中间这两个开关,不就是一个普通的交叉耦合latch结构吗,相当于把原本LS里面的输出电平给锁存住了。具体分析也很明显,假设Retain=1保持住了,不管输入A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,都无法影响输出的值,前提是A输入的这两个反相器的下拉能力小于LS中PMOS管的上拉能力,代价是保持阶段可能会存在额外的功耗情况。为什么应用上这么做,这个就不太懂了,等经验丰富的大佬解答吧。

网友:
retain=1時,可能是防止VS_L沒電時,需要變成latch,防止Level shifter沒有inpu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