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如何降低电流源管的噪声

楼主(2025-03-16):
电路图如下图一和图二,图二中电路给图一中MN4 MN0那两条支路提供class AB的电流,我想复现一下图三里今年徐佳伟老师组的I。整体是一个PGA,目前OTA是用VA写的理想模块,整体功能没有问题,但是在噪声上遇到很大问题。圈出来的mos管MP12 MP13噪声占比非常之大,但尝试很久似乎没有好的办法降低它的噪声,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!

主电路 圈出噪声最大的MP12与MP13

主电路 圈出噪声最大的MP12与MP13

Class AB偏置电路

Class AB偏置电路

徐老师组的I

徐老师组的I

MP12与MP13噪声占比

MP12与MP13噪声占比

楼主:
求助求助!!感谢各位

网友:
|vds|<|vdsat|吗,是不是线性区了

楼主:
是的 那个管子被压倒线性区了。因为流过这个管子的电流是固定的 想降低它的噪声 也就是降低gm 就得提高Vgs去提高Vov,结果噪声压下去了一点点,它却被挤到线性区了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 那个管子被压倒线性区了。因为流过这个管子的电流是固定的 想降低它的噪声 也就是降低gm 就得提高Vg ...

1. 加源反馈电阻/叠管降低噪声

2. 再就是减小电流增加ota反馈电阻值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加源反馈电阻/叠管降低噪声

2. 再就是减小电流增加ota反馈电阻值,

嗯嗯谢谢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