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环形振荡器电路仿真

楼主(2025-03-16):
一开始用下图的方式构建了1111级的环形振荡器,仿真没问题;后来加了另外加了2个反相器想构成1113级环形,如下图

,就无法完成仿真,仿真器就卡住了,这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可以试下电源用vpwl,10us的上升时间

网友A:
有个label打错了好像

楼主:
Zero diagonal 问题在EETOP上翻了下,可以通过在ADE ->HIGN PERFORMANCE->把APS仿真器换成SpectreX就可以跑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个label打错了好像

OSC_ou嘛还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