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55,数字LVS不通过,希望大佬可以提供解决方法

楼主(2025-03-16):
新手学习数字后端,Innovus对与门进行了布线。Calibre进行LVS。衬底连接一直报错。尝试将std.cdl中VNW VPW改为 VDD VSS,没有通过。std.cdl 中将VNW VPW改为VDDVSS。分别贴出top.cdl,lvs报错。希望大佬可以提供解决方法!

楼主:
补充下:版图里面添加了tapcell

楼主:
另想请问,cdl网表中间的标准单元定义是导出.v文件带上的,v2lvs就有,但存在与否不影响lvs结果。请问作用何在

楼主:
也有尝试过仅仅在网表开头添加.GLOBAL VDD VSS .GLOBAL VNW VPW .CONNECT VNW VDD .CONNECT VPW VSS,也没有成功。特别想求助下完整的解决方案

网友A:
试试改cdl ,每个cell 加上VNW=VDD VPW=VS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试改cdl ,每个cell 加上VNW=VDD VPW=VSS

你好,我尝试在top.cdl加上您描述代码,没有解决。请问还有别的建议吗?

网友:
是不是没有打label,还有metal stack有没有用对

楼主:
谢谢各位,版图tapcell边缘没有插,导致的VDD连接错误。修改后成功了,再次感谢各位。

网友(2025-11-15)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,版图tapcell边缘没有插,导致的VDD连接错误。修改后成功了,再次感谢各位。 ...
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不过是插入的CAP电容VNW 和VDD连不上。最后需要在cdl里connect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