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线网电压标识层,这个该怎么打呢

楼主(2025-03-17):
      tsmc工艺跑drc要求线网打电压标识层,是每一根线都要标上最大,最小的电压吗?有-0.8v这种呢?
      同一根线有跳线每一层都要标吗

楼主:
还有几个标识层的优先级有点混乱

网友:
DRC rule应该会根据所接的管子的类型来自动给一个比较苛刻的电压吧
如果是这样的话,遇到报压差错的地方再深入探究报错的线工作电压区间,如果是假错 为了消错就标上去,真错就改掉好了。

网友:
电压识别是有优先级的,默认由器件识别相应的S/D 连线的电压,检查对应的规则。 对于lvlshft等特别的结构这个方式会报伪错,可以采用电压识别层给报错的net 标注设计电压。

楼主:
要求按照设计的电压来手动标电压识别层,只有手动标注了。电路上也叫标上电压值。

网友:
一根线上(一个net)上标一次就好。最高和最低要一起标。

网友:
我来瞧瞧怎么个事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