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使用 wreal 在 verilogams 中对电感和电容进行建模

楼主(2025-03-17):
在Verilogams中使用 electrical 可以对电感、电容进行建模,但不能加快电路仿真速度;想知道能否用 wreal 在 verilogams 中对电感和电容进行建模,并加快电路仿真速度?

网友(2025-05-26):
可以建模,但是你的接口的信号类型应该要是wreal,这样速度才会比较快,如果连接电感和电容的信号类型还是electrical,中间会被xrun自动插入一些connct module,这个会降低仿真速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