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问伪差分输入问题

楼主(2025-03-17):
这是ti的amc1400芯片,小弟对其输入方式存疑,按照这个datasheet的介绍来看应该是伪差分输入的。但是它表明正负任一端都可以接入地。想请教各位大佬,这种接入方式是怎么成功工作的?自己在virtuoso中仿真,输入信号有一端直接接地接入全差分运放无法正常工作。

网友A:
你的运放输入管是PMOS还是NMO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运放输入管是PMOS还是NMOS

是PMOS

网友:
那你的运放输入可以接地使用,你说的没法工作具体是什么情况,运放静态工作点都不对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