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在ICC过程中,不把我的延时单元给优化掉?

楼主(2025-03-17):
.vg是电路给我的原始文件,.v和.spi是我跑完icc之后输出的最终文件,显示我的延时单元都被优化掉了,实际上我需要它,不能被优化。
我尝试在placement之前的步骤加了:set_dont_touch [get_cells dlys10],但是结果好像不起作用?
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?

网友:
不应该啊,place完以后还在吗?

网友:
不dont touch就会被优化

网友A:
按说不应该,你检查一下你的dont touch设成功了吗,是不是这cell没get到

网友:
report一下dont touch看看,不行设在内部的cell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说不应该,你检查一下你的dont touch设成功了吗,是不是这cell没get到

嗯,找到问题所在了,get cell name没写对,要top中具体引用的cellname,正确写法:set_dont_touch [get_cells {u_dly01 u_dly02}]

楼主:
谢谢各位,问题已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