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触发器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啊

楼主(2025-03-17):
如图想要在25MHz下进行使用为什么不出波形啊,想要把1的输出波形延迟一周期,为啥不能正常使用啊

网友:
首先,DFF是在一个沿采样,你这里是上升沿,所以只能采样频率<时钟频率/2的信号。你这里每次上升沿之前,输入信号都是低电平,所以肯定是输出一直低。
其次,DFF的CK和D是不能一起跳变的,一般会导致setup或者hold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