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各位,红框电路在LDO电路的作用是什么

楼主(2025-03-17):
图中是一个LDO电路,主极点在VOUT输出端。红框部分(M2、Mcas、EA2)是什么作用,这是一种什么结构的LDO吗?
谢谢各位!

网友A:
seems to be a gain boosting

网友:
可以检测输出电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eems to be a gain boosting

谢谢回复,看着是gain boosting。就是不知道M2&Mcas这个支路起的什么作用,如果只是控制功率管,感觉这个支路可以不需要。

网友:
这个环应该是个快环,EA1是慢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