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FT分析问题

楼主(2025-03-17):
为什么对一个频率为70kHz的纯正弦波信号,进行采样频率为10.24M,采样点数为1024点的FFT分析时,得到的频谱中在60k和80k有很大的等大分量?

网友A:
时间没选周期的整数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时间没选周期的整数倍

没有明白您的意思是什么

网友:
似乎是窗函数的原因,用矩形窗就不会有

网友B:
做FFT选择的时间段决定频谱分辨率(100us对应10KHz),采样个数决定频谱频率范围(1024个点可以到10K*1024*0.5=5.12M)
你plot出的频谱图相当于70K相邻两个点有分量,应该和窗的类型有关,用默认的矩形窗应该就没有了
还有仿真精度也会影响结果,如果想得到和理论情况几乎一样的频谱图的话,正弦波的瞬态波形点间距也要相应设置

网友:
没有做到相干采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做FFT选择的时间段决定频谱分辨率(100us对应10KHz),采样个数决定频谱频率范围(1024个点可以到10K*1024*0.5 ...

谢谢,这里确实就是加窗的原因,这里理想的正弦波,相干采样后,直接加矩形窗就OK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