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ran仿真plot不出已选电阻电流

楼主(2025-03-17):
tran仿真想看电阻的瞬态电流 已经添加到output 并且save和plot 但plot不出来(同样设置的mos管和电容的电流就可以plot出来) 可能是什么问题?感谢大家

网友A:
一般来说是工艺PDK的CDF错误导致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来说是工艺PDK的CDF错误导致的。

感谢回复 我看output log 有警告 是这样的 就很奇怪

网友B:
是否可以串联一个0hm理想电阻(Analog Lib),然后plot这个理想电阻端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否可以串联一个0hm理想电阻(Analog Lib),然后plot这个理想电阻端口?

感谢回复 等下试一下 现在改成用电压差÷电阻来算电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