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逻辑级数太多了

楼主(2025-03-17):
levels of logic太多了怎么办?

就是这段代码,延时这么长。类似的代码应该是能跑到1GHz的,现在延时这么长,我是没想到的??

楼主:
我记得没写这么多的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是时序约束没写好还是怎么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记得没写这么多的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是时序约束没写好还是怎么的

信号位宽有多宽?还有信号之前还有什么复杂组合逻辑么?

网友:
这里可能导致问题的就是r0,r1,p的位数和产生。
(不太确定有没有用)这里的>=判断是不是可以直接用r0-r1的符号位作判断是否要加这个p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