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DR环路参数理解(BBPD)

楼主(2025-03-17):
请教:PS-PI线性化模型中增益和量化误差,如下所示。其中数据传输密度阿尔法T为0.5时,量化误差约为0.6。0.6代表的是0.6UI吗(0.6UI的量化误差是不是太大了)?若想要衡量其对于输入误差的贡献情况,使用公式3进行等效时,频率应该怎么取呢?
公式1、2:

公式3:

网友A:
请问是哪本书上的资料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是哪本书上的资料?

JSSC,2018,《Loop Gain Adaptation for Optimum Jitter Tolerance in Digital CDRs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