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增益自举的折叠共源共栅运放的辅助运放的共模反馈求助

楼主(2025-03-17):
大佬们,请问辅助放大器的Vxbcm端和Vybcm端是怎么控制输出共模的。
小弟看到的解释是:辅助运放实质上是接成跟随器形式的,所以如果我们稳定了输入的共模电压也就稳定了输出的共模电压,因此,这里使用的共模反馈是在输入端增加一路支流,如图,设定了Vxbcm和Vybcm,也就稳定了辅助运放的输出。
如果是这样的话,请问Vxbcm端和Vybcm端是如何控制辅助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呢,辅助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不是由主运放的DC工作点(vip和vin的D端)给的吗

网友A:
以Nbooster为例,对于共模电平(静态工作点)而言,将VXIP VXIN视为NBOOSTER的一个端子,VXBCM视为NBOOSTER的另一端子,因为Nbooster在反馈环路中,Nbooster的输出有限,因此VXIP VXIN的静态点与VXBCM相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Nbooster为例,对于共模电平(静态工作点)而言,将VXIP VXIN视为NBOOSTER的一个端子,VXBCM视为NBOOSTER ...

谢谢大佬,请问为什么说“因为Nbooster在反馈环路中,Nbooster的输出有限,因此VXIP VXIN的静态点与VXBCM相等”呢?
是因为负反馈的虚短虚断吗?

网友A:
是的,你的理解很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你的理解很对

谢谢大佬

网友B:
可以贴一下原文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贴一下原文么

第34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