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大家NUVOTON(新唐工艺)的psub2或者SUBD层叫什么?

楼主(2025-03-17):
为跑通lvs,tsmc有psub2,smic有SUBD。那么,请问大家新唐工艺(NUVOTON)用哪一层呢?

网友A:
LVS文件里有写加mp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VS文件里有写加mp层

好的,多谢。我打开这个开关就可以跑通了。再请教一下,prboundary层在这个新唐工艺中对应的是chipbdr层还是apr层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多谢。我打开这个开关就可以跑通了。再请教一下,prboundary层在这个新唐工艺中对应的是chipbdr层 ...

不清楚了,平常不用这一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