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signed to unsigned assignment occurs

楼主(2025-03-17):
像这种warning应该怎么清除呢???

还有很多,只要组合逻辑设计到parameter就报这种warning

网友A:
因为i它认为可能超过one_max的位宽,可以定义一个和one_max一样位宽的信号,把i给这个信号,然后把定义的信号给one_max,我没试过i带位宽赋值,这个也可以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i它认为可能超过one_max的位宽,可以定义一个和one_max一样位宽的信号,把i给这个信号,然后把定义的信 ...

据说i默认是32位的,应该是要定义一个32位寄存器,接收i的值再赋值给one_max??

网友B:
如果你这个 i 在前面是用integer去定义的,integer定义的是一个有符号数 。你这个one_max 不加特殊声明应该是个无符号数。你这样写的for循环 在实际项目中是严令禁止的, 建议使用generate for去写for循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你这个 i 在前面是用integer去定义的,integer定义的是一个有符号数 。你这个one_max 不加特殊声明应该 ...

把i定义成genvar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把i定义成genvar??

你去搜下verilog中for循环的用法吧 https://blog.csdn.net/weixin_477 ... 47028-null-null.142^v102^control&utm_term=verilog%20for%E5%BE%AA%E7%8E%AF&spm=1018.2226.3001.418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