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akefile编译报错,求大佬解答

楼主(2025-03-17):
我的makefile文件:

run_all:
       @./cc

我的cc文件为跑仿真的交互界面仿真,跑成功之后会exit 退出

但是这个时候报错 make:***[run all] Error 1

求助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

网友A:
是不是输入命令时少了个"_"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输入命令时少了个"_"

没有少。我发现我的交互界面exit退出之后,返回的状态是 1 表示失败导致的。

网友(2025-04-30):
有没有可能你执行./cc脚本自身的问题

网友B:
我跑长仿真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,好几天那种,短的不会出现;没有思路解决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跑长仿真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,好几天那种,短的不会出现;没有思路解决; ...

是makefile的文件有问题,后面我的定位出来了,我的makefile里面调用的脚本有参数没传进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