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合封芯片HBM考虑

楼主(2025-03-17):
目前有接触到合封芯片需求,经验尚浅,所以希望有大佬可以解惑

比如两颗芯片合封,那合封芯片HBM路径是不是不需要特殊考虑,两颗芯片都是可以单独pass 2kV.
两颗芯片合封,那么两颗芯片的GND需要在封装上连起来吗?不连会不会有风险?

网友A:
QFN那种,我们常规操作就是GND全部打在框架上,短接一起了。ESD基本上2500V没啥问题
BGA的封装,一般GND就分开的,出ball的,

没有特别注意啥,直接就干了

网友:
考虑走线阻抗就行 可能因为走线变长 会差一点 但是设计能力够的话 还是能一起pass 2KV(因为这个要求也不算高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QFN那种,我们常规操作就是GND全部打在框架上,短接一起了。ESD基本上2500V没啥问题
BGA的封装,一般GND就 ...

谢谢解答,目前遇到的框架不太好把GND短一起,希望没啥问题吧

网友B(2025-06-29):
引用 楼主:
谢谢解答,目前遇到的框架不太好把GND短一起,希望没啥问题吧

这样合封之后,ESD pass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合封之后,ESD pass了吗

后面还是把封装调了,GND短一起了,没啥问题。理论上不短一起应该也是没问题

网友:
合封的芯片怎么封装,应该说是一个封装设计问题。QFN和BGA都可以有多个地,是否连在一起更多了要看噪声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