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自己做的低温票带隙基准,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

楼主(2025-03-17):
看到何乐年的书,自己搭了这个曲率补偿的电路,仿真ppm是2.3,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和建议,总感觉跨导比值N设定有点大,但是调了一天参数,似乎想达到补偿效果,基本就是二十几的量级。

网友:
做了二阶补偿?

楼主:
现在跨导比有点大,导致功耗和面积有点大。感觉这个电路要想减小跨导比,和工艺有关,参考资料上写的正温电流偏置在3300ppm,vbe/r电流偏在5000ppm甚至更多,3300ppm好做,但是5000ppm几乎不可能,除非使用了特殊电阻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现在跨导比有点大,导致功耗和面积有点大。感觉这个电路要想减小跨导比,和工艺有关,参考资料上写的正温电 ...

需要一个正温系数比较大的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