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ar adc采样

楼主(2025-03-17):
sar adc采样的时候,电容下极板接输入信号,上极板如果接地的话,那比较器工作时,没有共模电平,比如比较器输入端的电压为0.1V,那输入对管就在截至区,无法比较,这样的话,采样时是不是上极板只能接共模电平vcm

网友:
0.1V的情形,比较器的输入对管是p管是不是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