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后仿出现网表生成失败

楼主(2025-03-17):
Netlisting failed because the function 'hnlNetNameOnTerm' was called with a non-existent terminal'VSS33' on the current instance 'I2' in the design 'MOISTURE/BUFFER_TB/schematic'. Provide a valid terminal namewiththis function and regenerate the netlist.画版图的时候删除了两个pin,原理图和symbol做了对应的删减,跑仿真的时候用schemetic能正常运行,但是替换成config文件就报上述错误。
怎么解决求助一下

网友:
重新复制一份试一试。

网友A:
symbol需要重新creat from cellview一遍,最后一步要选modify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ymbol需要重新creat from cellview一遍,最后一步要选modify。

目前在cdf里修改了,现在能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