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非阻塞赋值问题

楼主(2025-03-18):
左边这段代码为什么显示的是这样的结果,我感觉time为5时应该是a=2,b=3,两个语句并行执行,然后采样赋值。我是对非阻塞赋值哪里理解错了吗

网友A:
我感觉#5 b<=a;在time为5时。下面#5 a<= b又延时了5,time为10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感觉#5 b

但是非阻塞赋值不是并行的吗

网友B:
非阻塞赋值在流程控制结构完成之后有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非阻塞赋值在流程控制结构完成之后有效。

还是不太理解这个对结果有什么影响,两个语句都是在时间步末尾更新那为什么会赋成一个值呢

网友(2025-11-14):
initial begin end是顺序执行的,左侧为#5 b=a,右侧为B等于5 step之前的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