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最近在做一个12bit的SAR ADC的bootstrap开关仿真时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25-03-18):
smic.18工艺,10M的采样频率,1.5p负载电容,测得采样开关精度只有11.3BIT,这是一个正常值吗?该如何改进

网友A:
这个SAR ADC 如果是前仿真,还可以优化一下,SNR应该可以到71dB;如果是后仿,我觉得已经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SAR ADC 如果是前仿真,还可以优化一下,SNR应该可以到71dB;如果是后仿,我觉得已经可以了。 ...

这不是SAR ADC仿真是开关仿真,开关精度起码不得14bit才好点吗,这开关才11bit,是我哪里尺寸设置的有问题吗,还是仿真方法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这不是SAR ADC仿真是开关仿真,开关精度起码不得14bit才好点吗,这开关才11bit,是我哪里尺寸设置的有问 ...

这是VGS

网友A:
一点建议,不一定有用
1. 把仿真精度设到最高。
2. SNR差一点,电源应该是理想的,那就是switch的settle不够好,但是看你Vgs好像还可以,你也可以试试把boost的电压再抬高一点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点建议,不一定有用
1. 把仿真精度设到最高。
2. SNR差一点,电源应该是理想的,那就是switch的settle不 ...

我用的下极板采样,主要是两个Vcm,,开关带来的影响,那两个开关带来的馈通和点电荷注入不应该是线性误差吗?实际结果影响很大,换成理想开关的话,能达到18bit,我先设置一下仿真精度吧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点建议,不一定有用
1. 把仿真精度设到最高。
2. SNR差一点,电源应该是理想的,那就是switch的settle不 ...

现在12.8bit